[求助] pll相位噪声的拟合

楼主:
本人现在在做一个小数分频的锁相环,在仿真锁相环相位噪声的时候,在处理sdm调制器这个模块的时候遇到了问题。这个模块我在网上找的资料是将它的输出的随机序列进行处理得到它的量化噪声功率谱,得到的图像如图1所示

这个噪声可以直接用于pll拟合吗,用这图像拟合出来成这样了(图2)

但是看文献人家最终的拟合结果不是这样的,但是他们也是只有结果,没有过程,实在是不知道怎么办了
大哥们,可不可以指导一下

图2

图2

图1

图1

网友A:
他的输出噪声也在环路里面啊,要乘上环路的噪声传递函数啊,怎么能直接就加上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的输出噪声也在环路里面啊,要乘上环路的噪声传递函数啊,怎么能直接就加上去呢 ...

这个是我在论坛找到的一个关于pll相位噪声拟合的matlab的代码,但是那个代码是一个例子,我将我自己电路的参数输入进去之后,然后按照其他模块的样子进行了处理,但是结果就变成这样了,还请您帮忙看看哪里有问题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我在论坛找到的一个关于pll相位噪声拟合的matlab的代码,但是那个代码是一个例子,我将我自己电路 ...

这个Gsdm不就是噪声传递函数吗,我看文献里也是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Gsdm不就是噪声传递函数吗,我看文献里也是这个

你这传输函数错了啊,分子是前向增益应该是A,分母是1+A*B,你自己想啊,PLL是低通滤波器,高频的噪声肯定都是向下走的,怎么可能一直向上呢,另外你的横轴的上限搞高点啊,才10M,量化噪声拐点可能都看不到,至少拉到几百MHz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