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lVNC Server 6.11.0从锁屏界面解锁时,卡住进不了桌面。

楼主(2025-10-14):
刚配置real vncserver,启动vncserver后,可以正常进入桌面,但是当主动锁屏或者自动锁屏后再输入解锁密码然后回车(只尝试了一次),Unlock就无法选中了,但屏幕鼠标能移动。

有遇到这个问题的小伙伴吗。一头雾水中。。。

操作系统rocky linux 8.10,amd的cpu

楼主:
好像用这个可以解决:

# 禁用SELINUX
sed -ri /^SELINUX=/'s/(SELINUX=).*/\1disabled/' /etc/selinux/config

不太确定,执行操作太多了。

网友A:
常见原因 / 背景
以下是一些相关案例或 bug 报告,可能和你遇到的问题类似:
在使用 tigervnc-server 时,如果桌面被锁屏后,用 VNC 界面解锁失败,就是一个历史已知问题(bugzilla 的 Bug 912892 描述了 “无法解锁屏幕” 的情况)bugzilla.redhat.com
在 GNOME + gnome-screensaver 的组合下,也有人反馈当屏幕锁定后,用 VNC 无法正常解锁(即使输入正确密码)GitHub+1
RealVNC 的官方文档中也提到,如果启用了 Wayland,或者显示设备没有正确回报(比如 headless 或者显示器断电状态),会导致显示/捕捉不一致的问题。建议禁用 Wayland、或设置 CaptureMethod 等参数。help.realvnc.com
在 Rocky / RHEL 系列系统上,使用 GNOME / GDM,RealVNC 的官方安装步骤里就提到要 “强制登录界面使用 Xorg (禁止 Wayland)” 的设置。ComputingForGeeks
有人在 Rocky Linux 的论坛里提到,使用 Windows 的 RDP (mstsc) 连到 Rocky,遇到 GNOME 锁屏后无法解锁的问题:“没有办法得到 unlock 屏幕界面”
Rocky Linux Forum

所以你的情形“能进入桌面正常用,但锁屏后解锁界面无法选中 Unlock 按钮 / 无响应”听起来非常像这些已知 bug / 兼容性问题的变种。

调试 & 可能的解决方案

下面是一些建议的排查步骤与对策:
方向        具体操作        可能效果 / 备注
禁用锁屏 / 关闭自动锁屏        如果你不强求要锁屏功能,可以暂时把自动锁屏、屏幕保护、屏幕锁定都关掉。GNOME 下可以用命令:gsettings set org.gnome.desktop.screensaver lock-enabled false(屏蔽锁屏)
Rocky Linux Forum
        如果锁屏本身就是触发故障点,这样可以避开问题
强制使用 Xorg / 禁用 Wayland        在 /etc/gdm/custom.conf 里取消注释 WaylandEnable=false,让者 GDM / 登录界面强制用 Xorg 而不是 Wayland。然后重启 GDM /系统。这个在 RealVNC 的安装指南里就有提及。
ComputingForGeeks+1
        有可能锁屏/回到登录界面时是在 Wayland 下,导致 VNC 不兼容或界面元素不可选中
调整 RealVNC 的 “CaptureMethod” 或 捕捉方式        官方案例里说可以在 Expert 选项中把 CaptureMethod 设置为 1,或者在其配置文件里指定。这样可能改善界面捕捉 / 更新的问题。help.realvnc.com
        如果是屏幕刷新 / 捕捉不一致造成按钮 “不可选中” 的假象,这可能有帮助
使用更轻量桌面 / 切换桌面环境        有人切换到 XFCE、或其他更轻量级 DE 试试,因为 GNOME / gnome-screensaver 跟锁屏模块比较复杂,互动界面有时更容易出问题。        虽不保证,但作为试验手段值得尝试
通过 SSH 解锁会话        在锁住后,你可以 SSH 到那台机器,然后用 loginctl list-sessions 找到对应 session,然后执行 loginctl unlock-session <session-id> 来解锁桌面会话。这个在 Ubuntu / GNOME 上作为 workaround 是可行的(虽然不完美)。Ask Ubuntu
        用这个绕过 GUI 解锁,是一种权宜之计
检查日志 / 报错        锁屏后尝试解锁过程中,在服务器上查看 ~/.xsession-errors、/var/log/ 下的 GNOME / VNC / gdm 日志,看有没有报界面渲染、权限、polkit、DBus、授权失败等错误。        能看到具体报错会对定位问题很有帮助
升级 / 换 VNC 版本 / 补丁        看看 RealVNC 或系统里是否有更新补丁,或者降级 /换版本试试看。有些 bug 在新版本中修正了。        有时是版本兼容性问题
审查 PAM / polkit 权限        部分 bug 报告中指出,gnome-screensaver 与 PAM 模块(如 pam_selinux_permit.so)之间有冲突可能导致解锁失败。
bugzilla.redhat.com
        如果你熟悉 PAM 配置,可以检查 /etc/pam.d/ 相关文件,调试权限模块
禁用屏幕锁定遮罩 / 切换界面管理器        有些用户在切换离屏锁定方式、或调整 GDM / GNOME 的屏幕锁定策略时,发现能缓解问题。        视具体系统环境而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常见原因 / 背景
以下是一些相关案例或 bug 报告,可能和你遇到的问题类似:
在使用 tigervnc-server 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