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upf报错

楼主(2025-10-14):
最近在学习upf仿真的内容,用ai写了这个verilog的demo,我的power switch和retention以及levelshifter在dc综合的时候check_mv_design报了这些错想问问是什么问题。还有-lib_cell的时候设置的供电端口要和db单元库里面的cell端口一致吗?比如电压域叫VDDO那么map_retention_cell的时候指定的单元应该也要叫一样的吗?

楼主:
Error: Supply net connection cannot be determined for power pin VDDO on cell u_des/U518. (UPF-067) Failure Reason: Invalid pin type for the cell or the cell's power domain Error: Supply net connection cannot be determined for power pin VDDO on cell u_des/U521. (UPF-067) Failure Reason: Invalid pin type for the cell or the cell's power domain Error: Supply net connection cannot be determined for power pin VDDO on cell u_des/U522. (UPF-067) Failure Reason: Invalid pin type for the cell or the cell's power domain Warning: Power state 'stand_by' of pst 'top_pst' in scope 'TOP' is ignored or partially ignored by implementation. (UPF-505) Warning: Power state 'design_work' of pst 'design_pst' in scope 'TOP' is ignored or partially ignored by implementation. (UPF-505) Error: Power net hookup for power domains is not specified properly.   (MV-503)

楼主:
引用 楼主:
Error: Supply net connection cannot be determined for power pin VDDO on cell u_des/U518. (UPF-067) F ...



Power Domain             : TOP
Current Scope            : TOP
Elements                 : <top_level>
Available Supply Nets    : VDD1, VSS, VDD, VDDG
Available Supply Sets    : TOP.primary, DES_DOMAIN.primary

Connections                -- Power --             -- Ground --
Primary:                   VDD1                    VSS
   (Max Op. Voltage)         (1.20)                  (0.00)
Default Isolation:            -                       -
   (Max Op. Voltage)          (-)                     (-)
Default Retention:            -                       -
   (Max Op. Voltage)          (-)                     (-)

------------------------------------------------------------------------------

Power Domain             : DES_DOMAIN
Current Scope            : TOP
Elements                 : u_des
Available Supply Nets    : VDD1, VSS, VDD, VDDG
Available Supply Sets    : TOP.primary, DES_DOMAIN.primary

Connections                -- Power --             -- Ground --
Primary:                   VDDG                    VSS
   (Max Op. Voltage)         (1.80)                  (0.00)
Default Isolation:            -                       -
   (Max Op. Voltage)          (-)                     (-)
Default Retention:            -                       -
   (Max Op. Voltage)          (-)                     (-)
Isolation: des_iso_out     VDD (1.80)              VSS (0.00)
Isolation: snps_no_iso__0     -                       -
Retention: des_ret         VDDG (1.80)             VSS (0.00)

Switches                   -- Input --             -- Output --
Switch: des_SW             VDD (1.80)              VDDG (1.80)

------------------------------------------------------------------------------
1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blog.csdn.net/weixin_41600311/article/details/133161938
我就是靠这个入门的

谢谢我先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blog.csdn.net/weixin_41600311/article/details/133161938
我就是靠这个入门的

感谢,总结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