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解决华大九天alps对超大spf文件,仿真时间大大增加的问题

楼主(2025-10-14):
目前run的是

bsub -n 32 alps -p 32 aaa.sp
bsub是LSF集群提交的额任务
-p是分布式并行
-mt是多线程并行

sp里面的一些参数
.option post scale=1 accurate=0
.option ERRPRESET=LIBERAL

求助有没有佬知道alps的一些优化设置可以提升仿真速度,或者把spf转换成Verilog-A再仿真,增加速度。或者其他方法的?
帮帮孩子!

网友A:
針對後仿可以使用postset 這樣會調用ALPS ADV的進階加速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針對後仿可以使用postset 這樣會調用ALPS ADV的進階加速功能

查了文件指令,有个-mode pro的可以针对后仿使用 你说的post 是说 .option post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查了文件指令,有个-mode pro的可以针对后仿使用 你说的post 是说 .option post吧
...

不是喔 是 -postset la,lb,lp.ls,lu,lx 有六種加速模式。一般用 -postset ls

楼主(2025-11-19):
引用 网友A:
不是喔 是 -postset la,lb,lp.ls,lu,lx 有六種加速模式。一般用 -postset ls

感谢感谢 我看到了 -postset ls 和-mode 同时用 -mode就会被忽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喔 是 -postset la,lb,lp.ls,lu,lx 有六種加速模式。一般用 -postset ls

那我还想问佬,-postset和-mode的那个方法哪个加速更快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还想问佬,-postset和-mode的那个方法哪个加速更快呢

-postset 通常會比較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