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复位同步器下游的与门有什么作用

楼主(2025-10-14):
always @(posedge clk,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r_ff <= 2'b00;
    else r_ff <= {r_ff[0],1'b1};
end

assign o_sync_rst_n = rst_n & r_ff[1];

网友:
异步复位,同步退出复位

网友A:
你去找个std lib看,会发现一般触发器RD->Q时序弧远大于一般的组合逻辑延迟,如果没有这个与门,复位下降沿的延迟是很大的,在一些特殊场合有时序要求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你去找个std lib看,会发现一般触发器RD->Q时序弧远大于一般的组合逻辑延迟,如果没有这个与门,复位下降沿 ...

另外,pt分析时序是默认不穿透RD->Q时序弧的,在一些特殊场合,电路实际又是需要考虑这个穿透,如果打开全局穿透开关,会有无数假违反冒出来,如果关闭全局穿透开关,又会看不到那个关心的违反,时序修复会麻烦
在关闭全局穿透开关的情况下,这个与门的时序弧可以覆盖RD->Q时序弧(如果你的PR不是做得很烂的情况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pt分析时序是默认不穿透RD->Q时序弧的,在一些特殊场合,电路实际又是需要考虑这个穿透,如果打开 ...

好的,没接触过这些信息。感谢~~~~~~~~~拓宽知识面

网友B:
小白不懂就问,这种设计不会产生毛刺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白不懂就问,这种设计不会产生毛刺嘛

可能的解释如下

1. 毛刺通过与门
2. 毛刺让同步器产生复位
3. 过2个周期后,同步器释放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pt分析时序是默认不穿透RD->Q时序弧的,在一些特殊场合,电路实际又是需要考虑这个穿透,如果打开 ...

这个特殊场合方便说吗?看起来是复位太慢影响系统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白不懂就问,这种设计不会产生毛刺嘛

你画一下时序图就明白会不会产生毛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特殊场合方便说吗?看起来是复位太慢影响系统功能。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只要你的verilog风格够烂,你就有机会体验这种奇奇怪怪的特殊场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的解释如下

1. 毛刺通过与门

哥,如果复位的时间小于两个周期确实会产生毛刺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