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pipeline sar adc采样点数增大以后有效位数急剧下降

楼主(2025-10-14):
各位坛友大家晚上好,小弟最近在做一个pipeline sar adc,在进行有效位数测试的时候发现有问题就是当我取128及以下个点的时候,其对应实际仿真的有效位数都能够保持在11.5bit左右,但是当我采样256个点及以上的时候它有效位数便急剧的下降,这里我指的测试输入信号频率是15M/32,31M/64,63M/128,127M/256,前三种都是好的,就从第四种测试开始有效位数直接变成5点即bit,我又重新仿真了一下每个小的SAR ADC他们的有效位数在对应的频率下都是满足条件的,残差放大器在我随机抽取的几个点中也都能按照对应的16被进行放大,但就是有效位数直接下去了。我把残差放大器换成理想的也就变成6.6bit,我想问一下这种情况是我时序有问题嘛,但是我给的都是不交叠时钟啊,证明采样128个点的时候有效位数还有11.8bit,到了256个点直接下降到了2点几bit了。我应该怎么排查这个问题处在哪里啊,ps:采样率是1M的,这个频率应该不算高啊。ps:我只测试了上面罗列的五个频率。256个点的较低频率暂时还没有测试。还望广大的群友给点建议,小弟在此谢过了。ps:卡了好几天了实在没办法了

楼主:
63M/128的输入信号的有效位数仿真图忘记保存了还得再跑一下,随后把那个图贴出来

网友A:
signal bins是0有什么设置含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signal bins是0有什么设置含义吗?

我没有去管那个变量,请问大哥那个变量是有什么具体含义嘛?需要怎么设置才是合理的啊?劳烦您明示一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63M/128的输入信号的有效位数仿真图忘记保存了还得再跑一下,随后把那个图贴出来 ...

这个是63M/128的FFT结果

网友:
其实就是信号左右两侧各有x个bin也计算进入能量,防止加窗后或者频谱泄露后能量分到其他bin上去,汉宁窗一般是1总共三个bin,但你这个没有频谱泄露应该影响不大

网友A:
不对劲,你这噪底也太均匀了,而且-300dB的bin不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对劲,你这噪底也太均匀了,而且-300dB的bin不合理

大哥这个是127M/256的时候残差放大器我采用联系昂代替是对应的仿真图,每个子SAR 我都单独测试过都能在这个127M/256满足相应的fft,现在这个西凉形式有问题我应该证明摸查呢?如何过是时序有问题的话我这个63M/128及以下都应该有问题的才对,我实在有点晕了,还希望大哥您给点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对劲,你这噪底也太均匀了,而且-300dB的bin不合理

这两个分别是对应的子ADC在256个点时FFT的仿真图

网友:
请问问题解决了吗 是哪的问题  怎么解决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