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基准源的psrr用了psrr提高电路后不升反降??

楼主(2025-10-14):
各位大佬,之前设计的基准源我在运放输出后面接了一个psrr增强电路,目的是使运放的psrr(Add)为1,从而提高基准源的psrr,但是仿真结果显示psrr还变的更差了(红色线为基准源的psrr),我看过运放输出端的电压,也完全能够跟随电源电压的波动变化,基本上能使Add为1(仿真结果中的黄色线),按理来说psrr应该会更高,但我找了好久都没找到原因,肯定各位大佬指点一下

psrr增强电路如图3绿色方框内的电路所示。

网友A:
你M12、13可以删掉,起到负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M12、13可以删掉,起到负作用

我是参考论文里的方法,M12,M13是psr提升电路,就是下面绿色方框里面的电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参考论文里的方法,M12,M13是psr提升电路,就是下面绿色方框里面的电路。

运放的输入输出管子类型你俩都没对上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放的输入输出管子类型你俩都没对上呢

改了一版,psrr更差了,管子在直流时均在饱和区
电路图和结果如下:

网友B:
我的天,你怎么能够随便乱组合电路。抄电路别只抄一半。你得计算下psrr公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天,你怎么能够随便乱组合电路。抄电路别只抄一半。你得计算下psrr公式。 ...

小白一枚,我是见好多论文都是用的这个方法,psrr我也算过,确实是与运放的psrr(Add)成反比,所以我才这样接的(后来运放也换成pmos输入的了,但结果仍然不理想),但不知道为啥与论文里的结果不符,难道是因为论文里用的是二级运放,而我是单级的吗?求各位前辈指点/(ㄒoㄒ)/~~

网友C:
你这跟论文的也不一样啊,论文运放是P管输入,你是N管输入。论文的运放输出端可不跟随VDD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跟论文的也不一样啊,论文运放是P管输入,你是N管输入。论文的运放输出端可不跟随VDD ...

已经换成p管输入了,但还是和论文不一样

网友D:
看看你的VG点的PSR是否是1

网友:
既然论文是两级运放加PSRR增强,那不就直接按论文的来,。,PSRR增强电路那一级的增益应该不大,或许是少了一级增益区别?既然复现论文那就先尽量按论文来后面比较清楚了再进行修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你的VG点的PSR是否是1

VG点的PSR是这样的,约等于1

楼主:
多谢各位提的意见,问题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