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连续型sigma delta adc中,如何设计dac中的电阻值?

楼主(2025-10-14):
如图所示,连续型sigma delta adc中,实现系数k1的电阻为R0,DAC采用电阻来实现系数a1,阻值为Rdac。在图中,如果系数a1=k1,那么我知道应该使Rdac=R0。但是如果a1和k1不相等,Rdac该如何取值呢?我直观上感觉应该有公式k1*R0=a1*Rdac,从而求出Rdac。但心里没底,不知道这个直觉是否正确,请大家指点一下,在如果a1和k1不相等的情况下,该如何确定Rdac?

希望大家能够指点一二,先谢谢了!!

网友A:
这里是注入电流,因此按1/R来看比例就行。反馈的是a1,k1只会影响STF。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是注入电流,因此按1/R来看比例就行。反馈的是a1,k1只会影响STF。

感谢您的回复。不过不太理解您的意思。你是说电阻Rdac的取值跟电阻R0无关,是吧?不过如果积分电容的平均电流为0的话,我总感觉电阻Rdac和R0应该是有关联的,因为它们的平均电流应该相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回复。不过不太理解您的意思。你是说电阻Rdac的取值跟电阻R0无关,是吧?不过如果积分电容的平均 ...

是通过改变dac电压使得电流相等。当然也可以做成电流输出da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通过改变dac电压使得电流相等。当然也可以做成电流输出dac。

改变dac的电压,不就把参考电压给改变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变dac的电压,不就把参考电压给改变了吗?

图里的DAC的输出电压当然是可变的,不然叫DAC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