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DS Buffer上方电流镜总是不饱和

楼主(2025-10-15):
我采用的结构如下图,两个反相器输入端为1.25V的DC工作点,输出通过VCM想强制在1.25V,供电电压为1.8V,但反相器上方的PMOS电流镜总不饱和,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我实在想不到问题出在哪,请大佬们指点一二。

屏幕截图 2025-10-15  屏幕截图 2025-10-15

网友A:
你尾电流源给的电流是不是给小了,你看右边接实际1.25V电压的时候流过的电流×两倍,应该是你实际需要的电流把,但是为啥会2.6m这么大, 你是不是管子尺寸设计错了,真的CMFB不需要很大的增益,基本上4050dB 就很够了

网友A: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你1.25V这个数是怎么设计出来的,你的输入时N管啊,1.25V是源,你的输入电压范围就是在VDD附近吗,你这直流点设置的也不太合理吧

网友B:
1.仿真bench P1D P2D连接方式和你论文里的不一致,注意交叉;
2.VCM太高了

网友:
M3 M4用的是NMOS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1.仿真bench P1D P2D连接方式和你论文里的不一致,注意交叉;
2.VCM太高了

上面一对如果用PMOS,那这么接没问题

网友C:
看下各个管子的尺寸,如果要出3.5mA电流的话,每个管子的尺寸要仔细设计并且会很夸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你1.25V这个数是怎么设计出来的,你的输入时N管啊,1.25V是源,你的输入电压范围就是在V ...

1.25V应该是LVDS协议规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下各个管子的尺寸,如果要出3.5mA电流的话,每个管子的尺寸要仔细设计并且会很夸张 ...

您好,我目前是在CMFB模块中尾电流源采用3.3mA,差动管采用350nm进行大gm设计,上方的电流镜给的Vov也在200mV左右,通过各自电流镜偏置给到LVDS Buffer模块,我计算了下前向的输入信号是一对差分高电平在1.7V,低电平为0,中心电平为1.25的方波,感觉和LVDS模块也能匹配的上,就是不清楚为什么LVDS上方的PMOS为什么一直截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尾电流源给的电流是不是给小了,你看右边接实际1.25V电压的时候流过的电流×两倍,应该是你实际需要的电 ...

我是这么想的,确实CMFB增益只需要40~50dB即可,由于LVDS Buffer的协议需求是1.25的中心电平,350mV的摆幅,流经一个100ohm电阻,那么就需要3.5mA的电流给到Buffer模块,我就可以通过设计CMFB模块为3.5mA并通过各自的PMOS偏置来实现LVDS Buffer处的大电流需求,我看原文献里的功耗也要消耗9.6mA,所以认为这样没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好,我目前是在CMFB模块中尾电流源采用3.3mA,差动管采用350nm进行大gm设计,上方的电流镜给的Vov也在2 ...

CMFB搞那么大电流干嘛,他只是个放大器而且不需要很大的增益,主要是LVDS driver要恒定的3.5mA电流

另外你这个外部的负载挂上了吗?跨接在两个你所谓反相器的输出端之间的100欧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CMFB搞那么大电流干嘛,他只是个放大器而且不需要很大的增益,主要是LVDS driver要恒定的3.5mA电流

另外 ...

跨接了,CMFB我试过给20uA的尾电流,我这个传输的信号要120MHz,翻阅了下参考文献中的TX总功耗有13mA,才给加到这么大的。

LVDS IO interface for Gbpers-per-pin operation in 0.35-μm CMOS.pdf

网友:
引用 楼主:
跨接了,CMFB我试过给20uA的尾电流,我这个传输的信号要120MHz,翻阅了下参考文献中的TX总功耗有13mA,才 ...

这么高的频率那CMFB是可以给大一点的电流,另外buffer里那六个管子的尺寸都是多少,可能是尺寸不合理导致的管子工作状态不对。另外参考文献里电源是3.3V,裕量是比较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