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上两根走线是否可以打相同的pin?

楼主(2025-10-15):
版图上与schematic中同一根走线(比如vdd)相对应的两根走线(都是vdd),如果这两根走线在版图上没有连接在一起,是否可以打上相同的vdd的pin名?

网友:
可以,过LVS的时候选上connect by name

网友:
可以,virtual connect打开,可能需要在netname后面加冒号代表同一条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