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修ant问题通过插入二极管单元连接有问题的cell pin 没有效果

楼主(2025-10-15):
修ant问题通过插入二极管单元连接有问题的cell pin 没有效果,多插了两个也是同样的效果

网友:
插2个没有用的话,试着手动断线下

网友:
插个buffer 也可以试试

网友:
往高层跳线就好了

网友:
ANT规则一般根据线面积,对二极管面积有要求的,然后二极管尽量靠近pin,连线做到最短,还不行就是结合跳层解决。

网友:
修复ant 个人感觉还是跳线最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