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复旦二级运放实例中疑问

楼主(2025-10-15):
式2.29中Rz的表达式为

而用KPn=μnCox 表示NMOS的工艺常数后,式2.33中Rz变为

这里分母上为什么多出来一个2倍?是写错了吗?

还有一个问题是对于零点的近似

这里零点括号内应该是(Rz-1/gm6)吧,在后面式2.41中直接将零点中的分母Rz-1/gm近似成了Rz

是因为Rz一般情况下远大于1/gm吗

求问研究过的大佬们这个文档里确实是有很多小错误还是我的理解不透彻?
最后附上文件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这里偏置电路的正反馈是怎么计算的呢
“此外,这个偏置电路还存在正反馈,环路增益经计算可得为 1/(RBgm13)”

网友A:
零点应该是1/gm6-Rz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零点应该是1/gm6-Rz

Wz应该就是1/(Cc*(Rz-1/gm6))吧,Wz=-S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