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T抽取block的lib,其中setup和hold值是根据什么计算出来的呢

楼主(2025-10-15):
(无正文)

网友A:
看一下下面的链接,AppNote。

https://bbs.eetop.cn/forum.php?m ... 5&highlight=etm

网友B:
数据路径和数据路径的延时差,在max/min上的表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下面的链接,AppNote。

https://bbs.eetop.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73845&highlight=etm ...

谢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据路径和数据路径的延时差,在max/min上的表现

大佬,这个是啥路径之间的差值呢

网友:
根据clock datapath长度,RC寄生参数,结合cell delay model(NLDM或CCS或ECSM)以及net delay model(arnodi降阶),根据setup hold公式计算出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佬,这个是啥路径之间的差值呢

额...打错字了,是数据路径(端口到寄存器)和时钟路径(端口到寄存器)的延时差,具体来说:
setup等于max条件下:数据路径延时 + 寄存器setup要求 - 时钟路径延时,
hold等于min条件下:     时钟路径延时 + 寄存器hold要求 - 数据路径延时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额...打错字了,是数据路径(端口到寄存器)和时钟路径(端口到寄存器)的延时差,具体来说:
setup等于m ...

谢谢大佬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