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ative器件版图问题

楼主:
关于Native器件的版图在使用中遇到了几个问题,请求解惑:
1.Native管都有一层native的识别层,同一个器件和不同器件是否能够合并native识别层
2.Native管的识别层代表他所作的工艺与常规MOS不同,如果都在同一个ISO内部,会存在影响吗
3.Native管的保护环是否需要添加双环增加可靠性

网友:
看设计规则,一般native器件的识别层可以合并,可以跟其他器件共用iso, 非端口应用不需要特别考虑双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