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SARADC的动态参数仿真总结

楼主(2025-10-15):
动态参数仿真:
首先,testbench就是正弦输入+adc+理想x位数dac输出vout,瞬态仿真,然后对vout进行频谱分析;
其次,比较关键的参数,正弦输入fin;adc采样时钟fs;你想采样的点数N,cadence中频谱分析用的是FFT,因此N要求是2的n次方;还有就是采样周期M,这个刚开始把我搞的有点糊涂,直白点说就是采了M个周期的正弦输入,这个M和采样点数N互质,即两个正整数最大公约数只有1,目的是确保所有采样都有效,不出现冗余采样。然后就是这四个参数需要满足相干采样的条件,即fs/N=fin/M;有的时候你算M该取多少,经常会算到一个偶数,但是N通常是2的n次方,不满足互质条件,因此需要找一个M附近符合互质的整数,比如你算得M=164,那你就取M=163,然后再代回式子算出新fin,就用这个新fin作为正弦输入;瞬态仿真的时间就是N*(1/fs),一般再稍微取大一些。
最后举个例子,比如,你仿真想用fs=40M去采正弦输入fin=10M的信号,FFT想用N=4096个点,这样一算,M=1024,偶数不可以,那就取1023,然后M=1023代回去算fin=9.990234375M,然后就按照40M采9.990234375M仿真,想要4096个点,那就是4096*25n=102.4us,瞬态仿真时间可以设置105u左右及以上。
仿真结束之后,打印vout结果,在measurement中选择sprectrum频谱分析工具,start/stop time选择采到的平台上的时间,不要选择vout跳变沿的时间,比如start time选2.13874u,那stop time就是102.4u+2.13874u,sample count选择4096,start/end freq点击s自动出来,window type默认矩形窗(根据自己是否有特殊需求,我不太懂直接默认),其他都默认,最后点击plot出结果。
以上无图,留作备用;
如果有看到的老师们看出错误,或改进意见,或者有对其中我不明白的点进行解释的,敬请批评指正!

2025.10.16更正

网友A:
没问题,就是不知道M为什么必须要取质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就是不知道M为什么必须要取质数

重新梳理更正了一下,M不是必须取质数,需要满足M与N互质,这样可以确保所有的采样点有效且不出现冗余。

网友A:
那如果有公约数会出现什么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如果有公约数会出现什么问题呢?

频谱分析plot出来的图不正常,谐波很多,图中一眼能看出来的都不是正常的值。

网友:
感谢,又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