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ectre 瞬态仿真步数是否能事先定义?

楼主(2025-10-15):
如题,在spectre瞬态仿真时,能不能指定其仿真步数呢?如果不能有没有什么方法能事先确定仿真过程需要仿真多少次?

网友:
你可以指定仿真步长,但是这个步长不是绝对的,仿真器会根据信号变化速率动态调整步长。

网友:
可以设置strobeperiod。但仿真器步数会根据仿真收敛情况,信号变化速率和精度设置动态变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