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ss+pstb与tran+stb仿真结果不一致

楼主(2025-10-15):
想请问一下各位大佬,目前对开关电容共模反馈放大器进行仿真,分别采用tran+stb和pss+pstb仿真,但是低频增益不一致,GBW一致,仿真图如下,dcfeed在tran仿真中使用,PSS仿真中不使用,想请问一下这种情况可能原因

pss+pstb

pss+pstb

tran+stb

tran+stb

网友A:
應該是說,你的電路已經可以穩態操作了,且已經可以放大輸入訊號了。接下來,假設你輸入一個sine wave,你的放大器應該可以正確放大這個訊號,在整個sine wave 週期裡面,電路裡每顆mos偏壓點都在動,所以如果拿當下任意時間點的偏壓點run stb,就是你的tran +stb

Pss+pstb則是把你輸入的sine wave整個週期內平均STB 表現算出來,而不是只有單獨一點

Pss+pstb 會比較有參考性,因為pss有收斂表示你的電路在大訊號操作下至少沒有震盪,pstb 則是看小訊號的表現

网友:
pss是两个相位的tran都作为pstb的工作点,这两个相位运放的闭环状态是否一致,这样做pstb仿真是否正确有意义

网友B:
这样接相当于都是放大相?

网友A:
Pss+pstb:可以想成是整個訊號週期中每一時間點stb(phase &gain margin)的平均
Tran+stb:應該是transient 跑到某個時間點(此時間點是你指定的)基於此點電路dc bias 下去進行small signal stb計算

如果你的電路transient 每個時間的的dc condition 都差異不大,這兩個得到數字會差不多,如果差異很大,且停留在遠離quiescent dc condition 時間越久,那pss+pstb 得到的loop gain應該會小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Pss+pstb:可以想成是整個訊號週期中每一時間點stb(phase &gain margin)的平均
Tran+stb:應該是transient  ...

噢我好像明白了,就是说在PSS对整个信号仿真的过程中,在开始阶段由于开关共模反馈没有稳定在最终的dc point,所以这一阶段的stb仿真的值和最终差异比较大,导致pstb比较小,那想请问一下可以通过PSS设置跳过SC CMFB未稳定的阶段吗,还是说只能通过tran+stb找到稳定结点之后再进行仿真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接相当于都是放大相?

对的都是放大相,因为之前都是直接用tran+stb仿真,在论坛里看到了pss+pstb仿真的方法想尝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是說,你的電路已經可以穩態操作了,且已經可以放大輸入訊號了。接下來,假設你輸入一個sine wave,你的 ...

好的谢谢大佬,我明白了,那这样平均下来的话低频增益的参考价值就比较小了,pss+pstb就直接关注稳定性和带宽就可以了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應該是說,你的電路已經可以穩態操作了,且已經可以放大輸入訊號了。接下來,假設你輸入一個sine wave,你的 ...

受教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