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寄存器的ralf语法讨论

楼主(2025-10-16):
求助各位大佬们,寄存器的ralf语法除了uvm_ralgen_ug里面支持的外,还支持哪些复杂写法?

网友A:
这玩意儿本身就不是标准,是自定义的。处理ralf文件生成regmodel的原理就是正则匹配。你可以写成任何形式,只要你的脚本处理工具能匹配出来就行了。
真正有标准,或者草案标准的那个寄存器描述语言描是SystemRDL,你在Accllera网站上能看到这个草案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儿本身就不是标准,是自定义的。处理ralf文件生成regmodel的原理就是正则匹配。你可以写成任何形式, ...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