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novus 23.34 memory corrupt

楼主(2025-10-16):
使用innovus的進行place的時候,出現memory corrupted,freed memoryoverwritten報錯,工具使用的是1patch+flexnet,是不是工具的問題?有沒有大神知道解決方法

网友:
Patch的工具,只用pubkey就够了,如果出现crask,可以保守一点,只用Flexnetlicensepatch.

网友:
请问有解决么?学习一下

网友A:
试一下Redhat8或者9的操作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一下Redhat8或者9的操作系统。

8?23.34不要求在8系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