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 ccopt出错,(IMPCCOPT-4272)

楼主(2025-10-16):
各位大佬,我在跑early clock flow时工具报了以下错误,请帮忙看下是什么原因

ERRORIMPCCOPT-4272): checkcell:the clock tree and netlist are inconsistent at xxx/pll/buff_clone {Ccopt::clockTree::clockdriver at xxx,uid:A1f098, a ccl_a ckbufd12 at (297 204) in powerdomain auto-default in usermodule  module xxx/pll in clock tree CLK, Details:
Error (IMPCCOPT-4109): the clock tree is disconnected , but this clockNode has a cell associated with it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我自己试了一下,综合里我的OCC的fast clk是一个名为xxx/pll/buff/Y的pin,它的source端是sys_clk这个port,到innovus里我的sdc设的fast_clk是sys_clk,所以工具就报了以上error,但是我把sdc里的fast_clk改为xxx/pll/buff/Y时,就没有该error了,有大佬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楼主:
顶一下 求大佬帮忙看看,实在没招了

楼主:
有大佬帮忙解答一下吗

网友:
把综合和innovus中的时钟定义改成一致的不是可以吗,那就改成一致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