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evel shift翻转问题

楼主(2025-10-16):
请教一下各位大佬,在这种带正反馈的levelshift电路中,如何确保绿色节点的电压能被驱动至逻辑高(VBTST)或逻辑低(VSW),而不是被卡在一个非理想的中间电平?在实际仿真中,该节点常因正反馈环路陷入亚稳态,应采用哪些方法来保证电路的可靠启动和稳定切换?

网友:
看看这个

eetop.cn_Novel Low Delay High-Voltage Level Shifter with Transient Performanc.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