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O处guard ring的DRC报错

楼主(2025-10-16):
跑TOPdrc的时候经常会报guard ring不完整或者是没有double guard ring的问题,查看了公司项目,IO处不管是GGPMOS还是NDIO或者是PDIO,这些报错都是waive掉的,不过这些ESD器件和内部的管子距离都是30um以上的,芯片ESD性能也没有问题,想听大家对IO处guard ring报错的看法。

网友A:
都流片测试过了,还怕咋

网友B:
防闩锁latch up的规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流片测试过了,还怕咋

是这样,就像双环的问题,我们这边项目基本都没有nwell的那个环,p+的环会多加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防闩锁latch up的规则

我们内部器件或者是ESDPMOS和ESDNMOS,以及不同组的PDIO和NDIO距离都卡30um以上,距离够了LU就都waive了

网友C:
guard ring不完整是因为四周环不是一个封闭的guard ring,double guard ring是因为IO处基本都是一层Nring和一层Pring同时存在,也是为了防止latchup,这种问题肯定不会影响ESD的性能,但是会增加latchup 的风险。

楼主:
引用 网友C:
guard ring不完整是因为四周环不是一个封闭的guard ring,double guard ring是因为IO处基本都是一层Nring和 ...

明白了,我们这边画的ring会在esd靠近sealring的一侧没有完整的guard ring,还有一种情况是esd器件附近,会加对应的mos电容,举个例子,esdpmos附近会加很多pmos的decap电容,这个电容的最高电位不一定和旁边ggpmos的最高电位相同,但是不管一样还是不一样,decappmos的nw都是与esd器件独立的,并且decap电容和ggpmos之间会有p+guard ring。我理解的是这样做也有类似double guard ring 的防护作用。不知道理解的有没有问题。

网友(点评):
理解是没问题的,可能drc验证文件识别这种做法不是它检查的double guard ring,因为你是用decap电容的nw当作隔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