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nba Bandgap【求助】

楼主(2025-10-16):
lz在设计一个低压banba的bandgap,现在想用这个结构上加一个IPTAT的电流输出。请问大家有做过吗?

网友:
PTAT电流为什么要用Banba呢

网友(点评):
因为老板要求在用banba要低压输出,以及现在要求想办法提一个PTAT current

网友:
电阻R3的阻值是负温度系数对应的就是PTAT电流吧:输出电压近似0温漂,同时R3具有负温度系数,对应电路M1-5产生就应该是PTAT电流

网友A:
换这个架构,出电流很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这个架构,出电流很方便

你好,请问有原版论文吗?十分感谢

网友:
从Ibg里面减去ICTAT就可以得到IPTA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