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全网没有一个仔细说明rc振荡器phase noise和jitter仿真的吗?

楼主(2025-10-16):
我目前找了好多好多资料,都没有一个把jitter概念和振荡器仿真结合讲明白的,感觉大家都会仿真,但是感觉不是那么对。我现在还是很疑惑:
1.phase noise仿真,这个用pss+pnoise没问题。其中pss要选择oscillator,pnoise选择timeaverage。
2.jitter仿真,我看网上有人用pnoise仿真。但是到底选timeaverage还是sampled(jitter)没人说明白,因为jitter仿真大家有的是仿真osc,pll,有的是仿真有时钟驱动的电路。我觉得这两种是不一样的,但是没人提。我用这两种方式仿真jitter,也都对不上。而且仿真JC,JCC的时候,频率积分区间不一样,结果会很大不同:积分范围越大,得到的jitter结果越大。然后网上也没人说这个振荡器的噪声应该积到多少,没有一个理论支撑。
3.PLL是有人用公式来积分算jitter,我想知道我的振荡器应该用什么积分公式,因为不同jitter公式好像不一样,我找不到对应资料,而且我也不知道OSC的jitter到底关心哪一个jitter。并且jitter是分为RJ和DJ的,那pnoise仿真或者用phsaenoise积分得到的jitter到底全不全?
4。我类比PLL的眼图仿真,用tran_nosie进行仿真,得到眼图,对于我32khz的OSC,眼图显示的jitter(同样这里的jitter又是什么jitter,peak-peak么?)和pnoise仿真的又对不上,差距比较大。
5. 上述任何一个仿真,到底有没有仿真完全总共的jitter,就是这些理论到底去哪看,网上找的资料不断告诉我jitter分为哪些(RJ和DJ),又分为哪些(JC,JCC,TIE)。讲了这么多,仿真的时候我反而迷惑了,本来仿真方法就不太确定,现在概念也多,结果也对不上?我真的要疯掉了。。。。。。。。。。。。。

求一个大神解惑,唉我真的是...

网友A:
网上资料和各种教科书的jitter定义都挺杂乱的,因此以cadence手册为准。
这个手册的计算公式,我已经验证过用sampled(jitter)和timeaverage得到PN再公式,两种结果几乎是一样的。除非精度不足。

eetop.cn_Jitter Measurements Using SpectreRF Application Note.pdf

网友:
哈哈哈哈,看来这条路到底是都要自己踩坑走过去,仿佛看到了两年前的自己,也是这样子的状态,推荐一本书你可以看下,Understanding Jitter and Phase Noise-A Circuits and Systems Perspective,理论上最清晰的书我认为是。至于仿真的方法,就结合cadence官方的技术手册看就行了

网友(点评):
好的谢谢,我去看看你说的书,实在是搞不懂了

网友:
你的困惑是因为你没有接触应用。不同模块对时钟的需求不一样所以会定义不同类型的jitter。

网友(点评):
这个不同的jitter我稍微知道,但是我不知道的是不同的jitter的仿真方法到底分别是什么

网友:
前面不是有人发了文档吗,时域上是求和,频域上是积分。

网友:
弄清楚定义和需求的指标,自然就知道计算方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资料和各种教科书的jitter定义都挺杂乱的,因此以cadence手册为准。
这个手册的计算公式,我已经验证过 ...

请问一下,你是根据它的phasenoise进行积分的么,我看你发的文件里jitter都是直接仿真得到的,然后我用pnoise的sampled(jitter)和timeaverage两种方式直接仿真的jitter结果还是不一样,只有phasenoise曲线是差不多的

网友:
很好的贴子,顶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你是根据它的phasenoise进行积分的么,我看你发的文件里jitter都是直接仿真得到的,然后我用pn ...

用计算器对PN按文中的公式进行积分。

网友:
RC振荡器的jitter,我看很多人都是用pss-pnoise从频域上仿真,然后再积分得到JC或者JCC。JC和JCC本质上是从时域看到的jitter,JC和JCC是否可以用tran-noise的方式得到?

网友:
先用最常用的设备测试真正的波形的jitter, 然后导出数据来自己计算,计算出来的结果应和通用设备测出的结果相似
然后
把仿真结果导出来,同同样的方法计算仿真数据的jitter,得出的结果就是比较接近设备测试到的jitt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计算器对PN按文中的公式进行积分。

您好,我想再请问一下,我的这个是32khz的振荡器,但是我pnoise扫描到了1MHz,发现相位噪声图像高频下有这样的尖峰,前两个尖峰分别在63k,126k左右。请问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如果算jitter我应不应该积分到这么远,我看别人都是积分从10到振荡器频率左右,我不理解为什么远一点的噪声就不管了。这种尖峰应该不是谐波吧,毕竟这里pnoise是算噪声的,不是看频谱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我想再请问一下,我的这个是32khz的振荡器,但是我pnoise扫描到了1MHz,发现相位噪声图像高频下 ...

精度不够吧,设置了高精度把最大频率搞得很高仿的很慢的。

网友:
我目前也在看osc jitter相关问题,找了很多资料也没有完全理解,不过可以一起分享一下:
1.对于osc这种autonomous circuit要用timeaverage,对于分频器那种driven circuit要用jitter
2.同上,文档里有写,论坛里也有,名字叫Jitter Measurements Using SpectreRF Application Note。积分频率要积到1/2你的震荡频率,文档里也有写。我的疑问在于jc和jcc要看多少个cycle?因为随着cycle增大,jc会累加,通常我们都看cycle=1时的吗?
3.我的理解是pss+pnoise看的是RJ,tran noise看的是DJ。我也不知道全不全,而且我不清楚最新版的virtuoso在仿真tran noise的时候有没有器件噪声,我是用tran 仿真了1ms,然后用的rms_jitter函数去算的。值非常小,小到我觉得就这个很基础的全差分环振结构都能拿去发论文的程度。。。我的120MHz的环振rms_jitter只有1.32ps,虽然功耗480uA是比较大,但噪声有点过于小了,因此我很怀疑tran仿真的可行性
4.同上,怀疑ing
5.同感,由于项目指标仅仅提供jitter限制,但又给不出具体要什么类型的jitter,导致只能按我自己的理解来做jitter。。。很心累。。而且由于各种jitter在计算方法上差距很大,导致有些会差很多,所以评估的话我目前不是很清楚要以哪个或者哪几个jitter作为评估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