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毛刺问题咨询,望不惜赐教

楼主(2025-10-16):
老师们好,想请教一下毛刺问题,毛刺会造成什么影响呢,该如何用DRC来检查毛刺现象呢?      如下图所示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没有drc 就不用管,只是不好看而已。

网友:
没有drc就没啥,DRC也检查不出来,不过最好不要存在,最好画完后肉眼检查一遍。

网友:
(不是版图,下面仅猜测)断头线,信号可能会反射回来,形成驻波,同时如果断头线长了还会形成天线。
但是这个这么短,应该影响不大。最好别留。

楼主:
好的呢谢谢各位老师了,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