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给自己写的pcell加cdf参数

楼主(2025-10-16):
最近在摸索着写pcell,写了一个金属开关的pcell,想把电路和版图的参数同步。然后导出cdl和验证lvs的时候一直报错,不懂那个变量类型没设置对,有没有大佬帮忙看一下。

报错内容如下:

*Error* hnlMapInstName: argument #2 should be a string (type template = "tt") - nil
ERROR (OSSHNL-411): Stopping netlisting due to SKILL error while formatting devices. To bypass this check, set the environment variable oss.core stopNetlistingOnFormatterError
End netlisting
ERROR (OSSHNL-514): Netlist generation failed because of the errors reported above. The netlist might not have been generated at all, or the generated netlist could be corrupt. Fix the reported errors and regenerate the netlist.

代码片段如下:

let((libCell cdfId cellId)
  cellId = ddGetObj("test" "metaloption")

  cdfId = cdfGetBaseCellCDF(cellId)
  when(cdfId cdfDeleteCDF(cdfId))

  cdfId = cdfCreateBaseCellCDF(cellId)

  cdfCreateParam( cdfId
    ?name           "switch"
    ?prompt         "switch"
    ?defValue       t
    ?type           "boolean"
    ?display        "t"
  )

  cdfCreateParam( cdfId
    ?name           "width"
    ?prompt         "width"
    ?defValue       2
    ?type           "float"
    ?display        "t"
  )

cdfCreateParam( cdfId
    ?name           "metal"
    ?prompt         "metal layer"
    ?defValue       "MET1"
    ?type           "string"
    ?display        "t"
  )

cdfCreateParam( cdfId
    ?name           "space"
    ?prompt         "space"
    ?defValue       1
    ?type           "float"
    ?display        "t"
  )

  cdfId->simInfo = list( nil )
  cdfId->simInfo->auCdl = '( nil
  netlistProcedure  ansCdlCompPrim
  instParameters (switch)
  componentName "metaloption"
  termOrder  (PLUS MINUS)
  propMapping ("switch" "switch")
  modelName "metaloption"
)
  cdfId->simInfo->auLvs = '( nil
  propMapping              nil
  netlistProcedure         ansLvsCompPrim
  instParameters           (switch)
  componentName            "metaloption"
  termOrder                (PLUS MINUS)
  deviceTerminals          "PLUS MINUS"
  ;permuteRule              "(PLUS MINUS)"
  namePrefix               "S"
)
  cdfId->switch = t
  cdfId->width = 2
  cdfId->metal = "MET1"
  cdfId->space = 1
  cdfSaveCDF(cdfId)

);let

网友A:
也许跟这个问题无关,但是propMapping写法不对吧,你可以找个PDK的CDF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许跟这个问题无关,但是propMapping写法不对吧,你可以找个PDK的CDF看看

确实,看着不对

网友:
cdfId->simInfo->auLvs   = list( nil
        'deviceTerminals   ""
        'otherParameters   nil
        'propMapping       nil
        'netlistProcedure  'ansLvsCompPrim
        'instParameters    '(l w)
        'componentName     componentName
        'termOrder         '(D G S B)
        'permuteRule       "(p D S)"
        'namePrefix        "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