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稳定性仿真部分工况下增益极低或出现负增益

楼主(2025-10-16):
LDO结构如图1:pass管为nmos输出,使能管均工作正常
稳定性仿真结果如图2:输入对管VTH增加到1V,进入亚阈值区,右侧负载管进入线性区,pass管进入亚阈值区

1.在部分工艺角下(基本是ss,sf)增益极低,导致相位裕度最高会有170deg,相位裕度过高有什么影响吗,会导致负载响应速度过慢吗(仿真1u和1n上升时间的负载跳变,overshoot区别不是很大)
2.在低电源电压的情况下,环路增益为负数(图2)
有大佬可以分享一下对以上问题的理解吗,或者有相关资料吗

网友A:
输出电压正常吗?这个状态没有增益了,输出电压偏差就比较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电压正常吗?这个状态没有增益了,输出电压偏差就比较大了

error

error

nominal

nominal
这两种情况电压差24mV,应该也不是差很多。但是增益已经接近0db了。输出电压最差的情况会偏差400mV,负增益的时候

网友A:
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接近了,功率管接近开关状态,环路没有增益是正常的,如果采用NMOS,还要保证在饱和区,栅电压至少要大于VTH吧,EA要正常工作,电源电压就不能是3.5V了,常规的需要用电荷泵给个高压,以保证EA正常工作并输出一个较高的栅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接近了,功率管接近开关状态,环路没有增益是正常的,如果采用NMOS,还要保证在饱和区, ...

大概了解了,谢谢大佬!!
还有一个小问题请教您一下,电源电压改到3.9V时,在ss sf工艺角下也有环路增益接近0的情况,是不是因为ss sf下vth较高或者输入管增益低导致的

网友A:
看下电路工作状态是不是都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电路工作状态是不是都正常

输入对管和pass管都在亚阈值,pass管是耗尽型管,我仿真增益40db的情况 也都是工作在亚阈值区,所以dc工作状态也算正常
不过后面这种情况对管和pass管的gm都要高一些

总结:低增益情况下 gm降低 vth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