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个BGR电路该怎么分析?

楼主(2025-10-16):
新人,对学长给的BGR电路理解不了,请问大家,这是一个40V产生1.2V基准电压的电路,这里产生粗略电流100nA方块里的电路是什么原理?M1管子的用处是什么?
我分析感觉电流是M3和NM2之间的ΔVGS/R3得出的,它们之间应该是有一定的温度系数比例,使得这个电流大小与温度无关,不知道我想的对吗?

网友A:
就是靠deltaVGS/R得到粗略的电流,至于温度系数仿真就知道了,能使其工作起来就行,应该没什么严苛要求。
不过这个启动电路部分,GATE接电容的管子,启动期间VG慢慢上升,但是VS不是有40V吗?VGS能耐住压吗

网友B:
这不是“与电源无关的偏置”吗,razavi书上有,还可以参考吴金的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靠deltaVGS/R得到粗略的电流,至于温度系数仿真就知道了,能使其工作起来就行,应该没什么严苛要求。
...

耐压好像确实有问题!我跟学长说一下,非常感谢!

关于电路部分,我还是不理解M1的作用,去掉不是一样能工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与电源无关的偏置”吗,razavi书上有,还可以参考吴金的书。

书上“与电源无关的偏置”好像是只有四个管子吧,我比较死板,电路稍微有点变化就分析不出来了,现在主要的疑问还是M1的作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耐压好像确实有问题!我跟学长说一下,非常感谢!

关于电路部分,我还是不理解M1的作用,去掉不是一样能 ...

你说去掉是指直接拿掉M1吗?没反馈你怎么确定M3的G和D端的电压而且也耐不住高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定M3的D端电压

能详细说说吗,如果不加M1管,M3的D端电压确实会升的比较高,那我用一个40V管代替M3也可以吧?还是说有其他的用途呢

网友B:
gm2*ro2||ro3很大,测一下环路增益;m0的D端会跟随VDD;bgr部分的偏置电路。感觉是不是接错了。左右两条支路看作单极放大器,形成正反馈回路,增益要小于1。再测一下psrr。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去掉是指直接拿掉M1吗?没反馈你怎么确定M3的G和D端的电压而且也耐不住高压。 ...

为什么要确定M3的G和D的电压呢?是为了保证M3在饱和区吗?
高压的话,M3直接换40V管也行吧?

楼主(2025-11-18):
引用 网友B:
gm2*ro2||ro3很大,测一下环路增益;m0的D端会跟随VDD;bgr部分的偏置电路。感觉是不是接错了。左右两条支 ...

请问您说的左右两条支路看作单极放大器,行程正反馈回路,是什么意思呢?放大器的输入和输出指的是哪里呢?这个BGR的PSRR确实很差,我正在找原因。
抱歉一个月后才回复您,这段时间被导师叫去写项目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