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跑LVS时如何设置识别版图MOS管的总W值?

楼主(2025-10-16):
跑LVS时,不打开5端识别(识别4端)时,能够自动识别版图M值与电路的M值不同,总的W值一致的情形,
但打开5端识别后不能自动识别版图MOS管M值与电路的M值不同,但总的W值一致的情况。
请教一下这个控制开关是什么?

网友A:
去rule里面找到这个器件的参数定义位置,估计有这两个op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rule里面找到这个器件的参数定义位置,估计有这两个option

找了其他项目的LVS文件做了对比,发现差了一句语句。依据工艺改mos管的名称即可

LVS REDUCE pmos_3p3_iso_5t  PARALLEL YES [
EFFECTIVE  W,L  W=SUM(W) L=MIN(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