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仿真应该用电阻负载还是电流源负载

楼主(2025-10-16):
LDO仿真应该用电阻负载还是电流源负载?电流源负载在LDO的负载可承受范围之内,并且DC仿真出来的工作点和电阻一模一样,但是仿真出来的增益和零极点却天差地别。有没有大佬解释一下应该具体应该怎么做才是正确的?

网友A:
得看具体负载类型,比如驱动PSRR高的运放是容性负载,用电流源准确。而驱动一堆电阻阵列DAC,是阻性负载。
当然也有些LDO工作时两种负载都存在,所以都仿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得看具体负载类型,比如驱动PSRR高的运放是容性负载,用电流源准确。而驱动一堆电阻阵列DAC,是阻性负载。
...

请问为什么运放用容性负载代替呢?

网友:
用电阻负载更好,电阻负载会随着输出电压不同而调整电流大小,理想电流源不会有这个同步变化,造成和实际工作条件的差异;

网友:
差别不大。一般仿真环路稳定性零极点这些还是用res,要是跑load tran或者regulation可以用idc,差别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为什么运放用容性负载代替呢?

可以自行推导下,比如一个五管运放或电流镜,然后算从电源端看入的阻抗公式,就能看出是阻性的还是容性的。

网友C:
我觉得ldo的输出是一个电源,用电阻或者电流源都是最简单的近似,不能代表真实负载,现在要求较高的分析需要负载提供电源完整性模型,cpm model,由eda工具可以产生,本质上分为两部分,一个是一个电流负载变化的profile,其实就是电流源的pwl波形,另外一个是把负载其他部分通过提取等效为r, c,l和受控源的等效网表,这个才是比较接近真实的负载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ldo的输出是一个电源,用电阻或者电流源都是最简单的近似,不能代表真实负载,现在要求较高的分析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