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大九天MDE L2 仿真器中的spectre仿真器不识别gnd,导致仿真出来的结果不对,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楼主(2025-10-17):
我搭建了一个简单的RC滤波电路,输入信号是周期100us 的方波信号,电压在0到1.8V之间变化,电路图和仿真结果,以及网表和tb网表如下:从仿真图中可以看到信号似乎加在了gnd上,而且我试过用basic,analoglib里的gnd都没有用,采用全局地gnd!也没有用。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A:
你直接给gnd一个 0V dc电压源
另外你是spectre还是hspice
pdk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直接给gnd一个 0V dc电压源
另外你是spectre还是hspice
pdk是啥

spectre ,这个和pdk无关用的库里的理想器件。

网友B: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你的RC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你的RC太大了

这不是RC大不大的问题,VSS本来应该是0电位,但是却有信号,这个就是软件设定哪里的问题,用hspice仿真器就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
你有没有看过电流

网友:
你这个是啥版本啊

楼主(2025-11-21):
解决了,软件设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