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过流保护电路

楼主(2025-10-17):
我手里的过流保护电路结构经过分析其具有电流折返功能(输出端短路电流折返),但是未分析出其电流限制功能。我现在怀疑是不是电流限制功能集中在电荷泵电路,有哪位大神请教一下

网友A:
你这个信息能否丰富一点?比如过流具体检测什么过流?SENSE节点是什么?
按电阻采样为例应该是电流越大压差越大,也就是SENSE会比VIN越小
VIN和SENSE共栅输入,电阻设置过流阈值,过流后通过这个运放输出拉低GATE,并输出OCP信号,GATE降低电流减小直到钳在过流阈值?
看上去至少能仿真出来这个趋势啊,你仿真出来完全没用吗
如果不能改变CP频率的话,限流应该不会是靠CP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信息能否丰富一点?比如过流具体检测什么过流?SENSE节点是什么?
按电阻采样为例应该是电流越大压差 ...

我是SENSE节点电位连接到T_S1与T_S2上了,OUT_inter就是一个与输出OUT跟随的一个电位,这个电路就是检测负载短路过流的一种保护,负载短路后,GATE被拉低降低输出电流,仿真结果是电流被降低到1A左右,但这应该是折返电流,这个应具有限流、折返两种电路功能,但是仿真结果是该电路的限流值为100A,与要求的2.5A差的太远,我是不太理解这个电路是怎么从限流状态转变到折返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信息能否丰富一点?比如过流具体检测什么过流?SENSE节点是什么?
按电阻采样为例应该是电流越大压差 ...

这个电荷泵内部频率可调节,具有D触发器可调节频率,仿真结果显示,当输出电压较低时,电荷泵的频率会增大,所以我怀疑该电路的限流或许在电荷泵电路上,是否通过频率变化来改变GATE电位(电荷泵输出电位),进而控制输出电流达到限流的目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SENSE节点电位连接到T_S1与T_S2上了,OUT_inter就是一个与输出OUT跟随的一个电位,这个电路就是检测 ...

没理解,限流不是触发某个阈值之后然后钳在某个电流吗?比如你说的短路后拉低GATE,电流限制在1A。这不是限流功能吗?怎么会有什么限流值100A

至于折返看上去就是短路之后将VOUT降低到某个电压比如0.5V,然后开启N23使N22那个电流镜支路导通使GATE进一步下降,限流值进一步降低至比如0.1A,这不是折返吗
detesheet怎么形容这个限流和折返的?

网友B:
TCL5和TSC4是一个运放的输入端,这个运放的输出是MOS管HN_OC2的漏极。当TSC4低于TCL5时,HN_OC2的漏极拉低,从而导通OVP_OC这个PNP,把GATE电压嵌住。TCL5可以看作运放的参考端,关键时看T_SC4从哪里来?或许检测电流是靠检测一个小电阻两端的压差实现的?如果是的话,应该有一个电阻接在VIN和输出功率管的漏极,SENSE接在电阻上。当输出电流很大时,SENSE电压会减小,直到触发OCP。

楼主:
引用 网友B:
TCL5和TSC4是一个运放的输入端,这个运放的输出是MOS管HN_OC2的漏极。当TSC4低于TCL5时,HN_OC2的漏极拉低 ...

我之前也是这么想的,这个电路并没有检测电流的支路,只有输出短路接地的时候会触发电流限制,拉低GATE电位,输出电流降低,但是输出处于轻载(输出为低电压时),并不会触发保护,GATE电压不会被拉低,造成输出电流非常大,仿真结果显示此时电流接近100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理解,限流不是触发某个阈值之后然后钳在某个电流吗?比如你说的短路后拉低GATE,电流限制在1A。这不是 ...

手册上要求输出短路接地,触发电流折返,输出接地确实会拉低GATE电位,降低输出电流,但是处于轻载条件下(输出电压较低时)并不会触发电流保护,电流并未限制此时可达100A,只有输出短路的时候会触发限制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理解,限流不是触发某个阈值之后然后钳在某个电流吗?比如你说的短路后拉低GATE,电流限制在1A。这不是 ...

正常来说过流保护电流会检测输出电流与过流阈值Ilimit进行比较,但是这个电路我并未找到能够检测输出电流的支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常来说过流保护电流会检测输出电流与过流阈值Ilimit进行比较,但是这个电路我并未找到能够检测输出电流 ...

简化一下应该就是这样

如果SENSE接在功率管的D端,电流从VIN到SENSE再到VOUT就合理了,按这种接法仿试试看吧,就是限流值得算算,可以检查一下提图吧
按你现在的图很不对劲,SENSE和VOUT都是并联的怎么采样电流
短路之后A点被拉高,从而拉低GATE,电流折回逻辑应该是没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