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55工艺下设计电荷泵,VDD=1.2V,要保证输出电压范围0.3-0.9的情况下,怎么最大程度下增大复制电流精度?

楼主(2025-10-17):
选择折叠共源共栅电流镜虽然能提高电流复制精度,但是会牺牲输出电压范围,现在设计的电荷泵电流在很大范围能匹配,但是会随着电压的增加而增加,Icp变化对锁相环具体有哪些影响?该怎么权衡?求大佬们解答!!

楼主:
求各位大佬们解答!

网友:
发下这篇文章看下

网友:
是不是最左边的哪个电流镜引入的?你要让最左边的和右边的完全镜像啊,右边串什么电路,最左边也要串什么,甚至可以 用运放钳位让电流镜vds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