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分频器

楼主(2025-10-17):
看到一个电路结构,有没有大佬简单解释下这个是怎么实现任意N<5:0>的整数分频的。

网友:
主体部分是计数器,计数到零之前,右边第一个DFF的Q为1,这时候所有DFF的置位复位都不工作,最后端的输出为0。当计数到0时,右边第一个DFF的Q变成0,N<5:0>通过置位复位写入计数值重新开始计数,且最后的输出产生一个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