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IR DROP 对DFT的影响,DFT应该如何设计?

楼主(2025-10-17):
请教,如果IR DROP太大,DFT应该如何设计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2025-12-02):
这个问题很复杂,要各个维度比较数据并系统思考;太大到底是多少,影响是什么最好能量化,如果跟功能差不多那就看功能怎么解,如果是比功能模式恶劣,那就是从电路设计,向量维度想办法降翻转率;物理设计的时候想办法去优化,还有setup加严等办法综合去看,不同的阶段能做的事情和代价都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