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ndgap流片回来输出电压最大只有1.05V

楼主(2025-10-17):
做了一款线性充电芯片,但流片回来bandgap输出电压只有0.9V~1.05V,分布离散,设计是1.181V,但测试全温范围内BG输出电压变化5mV以内,温度系数是对的,debug没有发现明显漏电,启动电路工作也是正常的,SPNP的PCM参数也是正常的,
请问是否有大佬遇到过这个奇怪问题,还能有其他debug思路吗?

楼主:
期待大神帮忙

网友:
BG输出buffer怎么做的?

网友A:
仿真的时候给BG输出端口加一个1000k的电阻到地,看看会不会把电压拉下去一百毫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的时候给BG输出端口加一个1000k的电阻到地,看看会不会把电压拉下去一百毫伏 ...

图中的buff NMOS能力很强,可以达到1mA,测试过静态电流和设计值一致

网友B:
后仿结果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后仿结果怎么样

后仿和前仿结果一致

网友:
pnp周围layout有没有加保护环,还有gnd上有没有其他模块的IR drop

网友:
VBG端口上会不会有一个小负载电流?试一下把VBG上的RC滤波电阻FIB短接掉,再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