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无法同时通过lvs和drc

楼主(2025-10-17):
求助求助求助!!!!版图连接完之后mom电容接地但是在nwell上,如果不接高电位drc报错Floating NW1 is not allowed.接上高电位lvs又会报错Stamping conflict in SCONNECT - Multiple source nets stamp one target net.

网友:
电容有要求吗,必须坐在nw上? 没的话,换成psub 就是了

网友:
1. 像楼上说的,选中mom后按q键,看看有没有把衬底NW改为PSUB的选项,如果有改成PSUB,接VSS就好了

网友:
2. 从你的DRC 报错NW1_R_1来反推,你的版图中NW里面没有衬底,也就是没有NPLUS+OD, 或者说你可以把mom理解成pmos, pmos需要什么样的衬底图形,这里就需要什么。

3. NW 里面放 NTAP(NPLUS+OD) 然后直接连VSS就好,可能ERC会报 NW没接POWER, 这个可以当作假错

4. “接上高电位lvs又会报错Stamping conflict in SCONNECT - Multiple source nets stamp one target net.”  说明你的NW里面的NTAP 有2个或者2个以上,而且,它们没有通过metal接到同一个点上。 这个跟是否接高或者低电位没关系,反正不管接高或者低,都要一起接,对于你的具体情况,都应该接到V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