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S管的L为15u但PDK最大只有10u,怎么解决

楼主:
我的想法是把MOS管拆成2个,但这个管子是做电容的,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
moscap的话是看面积的,W*L足够旧可以,拆多个没关系

网友:
mos电容只要面积w*l足够就行。如果实在疑惑,就去和电路确认下

网友:
parameter里面 width设置10u 的地方乘以1.5 即 “10u*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