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FT综合加了OCC电路,会用到ATE时钟,如果ATE时钟和SCAN时钟不是同一个时钟,这两个时钟会互相捕获对方时钟域下的寄存器吗

楼主(2025-10-17):
第一次做OCC,把ATEclk和SCANclk设置为了同步时钟,都是10MHZ,ff条件下时序分析报了0.5ns的违例,寄存器的时钟来自SCANclk,数据端口由ATE时钟驱动,DFT仿真跑了几十个pattern看波形发现capture阶段这两个时钟不会同时跳,所以时序违例没影响到数据捕获,如果OCC电路本身就避免了互相捕获的情况,那就不需要把这俩时钟设置成同步了,时序分析违例能到0.1ns以下

网友:
建议ATEclk和SCANclk做成异步,本来就不可能同步,不然叫什么OC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