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运放输入失调电压

楼主(2025-10-17):
各位大佬小弟有个问题想问一下,就是这种gainboost运放,它采用的是nksunmoon老师的开关电容共模反馈,他说吧运放结成单位增益负反馈形式来仿真,但是我有一点没明白,它结成单位增益负反馈的时候要加这个共模反馈嘛,如果加的话咋仿真啊?不加的话直接去掉这部分反馈仿真嘛?

网友A:
用一个运放模型去替这个cmfb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一个运放模型去替这个cmfb

大佬您好,我好像懂但又没太明白,您有相关推荐的文档亦或者能在详细点描述一下就是应该这么连接这个电路嘛(不好意思哈我有点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您好,我好像懂但又没太明白,您有相关推荐的文档亦或者能在详细点描述一下就是应该这么连接这个电路 ...

电路上就是用一个连续时间的cmfb电路去替换sc-cmfb,跟书上的结构一样,这个cmfb运放可以用cadence自带的理想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上就是用一个连续时间的cmfb电路去替换sc-cmfb,跟书上的结构一样,这个cmfb运放可以用cadence自带的 ...

哦哦您的意思是采用连续共模反馈代替来进行相应的仿真验证,明白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上就是用一个连续时间的cmfb电路去替换sc-cmfb,跟书上的结构一样,这个cmfb运放可以用cadence自带的 ...

大哥这个共模反馈我是这样子连接的,比较器是理想的,但是这个连续共模反馈回来的值和我离散情况下反馈回来的值不是应该值啊,这是啥原因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这个共模反馈我是这样子连接的,比较器是理想的,但是这个连续共模反馈回来的值和我离散情况下反馈回 ...

参数,极性设置对没有,运放输出共模值对了没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这个共模反馈我是这样子连接的,比较器是理想的,但是这个连续共模反馈回来的值和我离散情况下反馈回 ...

vcv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