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不识别孔,或者是不识别金属线的问题

楼主(2025-10-17):
新人画layout,画的不好请各位大佬见谅。

如1图,在进行lvs的时候,我的label必须要打到器件原有的polly层或者是MD层上,才能被识别。
如果通过via孔或者任意按o快捷键打的孔连接的金属,将label打到金属上的时候,lvs不会识别port。
想问下是什么原因,应该在工艺库的什么文件中找label应该打到哪一层,或者说是我孔打的有问题

label打在原有层上,lvs通过

label打在原有层上,lvs通过

不使用polly走线,使用金属走线,label打到金属线上

不使用polly走线,使用金属走线,label打到金属线上

lvs显示layout 0个port

lvs显示layout 0个port

网友A:
你没有染色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有染色吧

请问染色是什么意思,没有理解

网友:
你这不是做的finfet吗?低层金属需要染色

楼主:
请问下如何进行染色,以前只做过平面工艺,第一次用finfet,哪里可以看视频教学

楼主:
已解决,需要打开lvs选项的enable color开关才能识别染色后的金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