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ILINX FPGA中LUT意外变化后可以用vivado读取电路确认吗?

楼主(2025-10-17):
电路烧录到FPGA后,外部物理条件导致FPGA内部LUT发生翻转。

VIVADO工具可以读取FPGA内部的电路,并判断是否有变化吗?

楼主:
https://docs.amd.com/r/en-US/ug9 ... for-FPGAs-or-MPSoCs

哪位大佬有相关经验?

网友A:
这种一般没得检查吧,,,检测异常翻转通常是得有做校验。
如果是确定位置的翻转你拿个ila抓就行。如果不确定那除非处处都做校验再找个办法送出来,比如像中断之类的拿个pin送出来。

另外那个链接里应该只是检查SPI/BPI里存着的烧录文件是否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一般没得检查吧,,,检测异常翻转通常是得有做校验。
如果是确定位置的翻转你拿个ila抓就行。如果不确 ...

感谢

网友:
如果是LUT功能变化,会导致配置数据帧ECC错误。可以用SEM IP进行检测。或者通过ICAP原语dump、

多谢多谢  发表于 前天 1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