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仿时,仿真失败,在outlog中,并没有error的信息

楼主(2025-10-18):
在做后仿时,仿真暂停了。CIW窗口出现:INFO(ADE-3069) erros encountered duing simulation. For more information, see the log files accessible from the simulation ->output log menu.

但在output log 中,并未看到任何error信息。接下来,能够怎样排查仿真失败的原因?

网友A:
一是看看CIW里,在这条错误信息之前有没有其他信息,包括Warning等。
二是可以到仿真目录下找到 runSimulation 那个文件,在Terminal下运行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是看看CIW里,在这条错误信息之前有没有其他信息,包括Warning等。
二是可以到仿真目录下找到 runSimulat ...

CIW中,也没有看到warnig和error

网友B:
读读后仿netlist,看看有没有什么线索,或者试试不同的后抽取选项,比如No RC,直接用命令行方式跑仿真,还可以打开spectre的一些选项开关,比如debug, diagnose之类的,具体看一下spectre -help。或者干脆找fae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读读后仿netlist,看看有没有什么线索,或者试试不同的后抽取选项,比如No RC,直接用命令行方式跑仿真,还 ...

你好,这里的spetre -help在哪里可以看到。另外,fae是指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这里的spetre -help在哪里可以看到。另外,fae是指什么

terminal里面直接输入spectre -help, fae,就是eda厂商的客户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