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韩国东部高科0.18um工艺求助!!

楼主(2025-10-18):
第一次用这个工艺,拿了官方的逻辑库的逻辑加上isoring来跑LVS居然跑不通。

电路上的管子用的是12V的ISOring,但是跑LVS会如下图显示说版图的管子和电路的管子电压对不上,导致LVS认不出正确管子
下面图片分别是LVS报错、电路器件详情和版图整体。
小弟实在是没招了,希望做过这个工艺的大佬们帮帮忙答疑解惑,感激不尽!

楼主:
请问有做过东部的工艺吗刚接触这个工艺没想到LVS都跑不起来

网友A:
你是不是少了一层衬底,应该有三个环的

网友B:
看source库选的对的么?

网友C:
根据你LVS结果看 你网表里用的是7.7v的iso ring option 但是你电路上开的option是12v 所以可以排除下是否网表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根据你LVS结果看 你网表里用的是7.7v的iso ring option 但是你电路上开的option是12v 所以可以排除下是否网 ...

是的 netlist的确是有问题的,但是我不知道为何会出现netlist对不上电路这个问题,这种一般该如何解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source库选的对的么?

这个逻辑是东部官方提供的库,环也是用的工艺库里自带的isori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少了一层衬底,应该有三个环的

我做SMIC TSMC确实一般ISOring会有3层环sub nbl gnd,但是2层环也是不影响跑lvs的,并且这个isoring是工艺库里调出来的,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目前情况是,layout没有问题,电路输出netlist的时候会把电压输出为7.7V,但是schematic里是12V,想问大家遇到过这种问题吗?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