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O压控振荡器

楼主(2025-10-18):
有没有大佬知道这个电路是怎么工作的啊,能不能讲讲他的工作原理,他的频率输出有没有一个确定的公式可以计算,感谢感谢

网友:
我的理解是对于这种延迟单元相当于RC振荡器,延迟单元的负载是负电阻(交叉耦合那边)和上面三个pmos管子的并联,上面3个pmos的总的等效阻抗和他们的导通电阻有关,而M3、M4的栅压是Vc,通过控制Vc的大小来改变负载的电阻值从而控制振荡频率,而RC振荡的电容应该是晶体管的寄生电容(Cgs、Cgd)决定。如果我说的不对欢迎批评讨论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