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ntus集成到virtuoso问题

楼主(2025-10-18):
大佬们,请教一下,我的quantus版本21.11,virtuoso是icadvm 201
quantus环境变量如下:
setenv QRC_HOME /apps/quantus21.11
setenv PATH /apps/quantus21.11/bin
setenv QRC_ENABLE_EXTRACTI t

启动virtuoso之后,layout菜单栏里没有quantus,这是怎么个问题呢?
难道是icadvm版本和quantus版本不兼容吗?

笔误,环境变量设置是:
setenv PATH /apps/quantus21.11/bin:${PATH}
帖子漏写了后面的:${PATH}

网友:
maybe QRC_ENABLE_EXTRACTI is a typo ?

however, try

unsetenv OA_HOME
unsetenv QRC_ENABLE_EXTRACTION

don't you have LVS tool in PATH ?

make sure qrc is before pvs/assura in PATH

网友A:
你現在的問題點

PATH 被覆蓋
你用 setenv PATH /apps/quantus21.11/bin 把整個 PATH 覆蓋了,這常常會讓 Virtuoso 啟動時找不到它需要的其他工具/腳本(包含 Quantus UI 的 hook)。

Quantus UI 沒被載入
只設 QRC_HOME 和 PATH 通常還不夠;必須讓 Virtuoso 在啟動時載入 Quantus 的 SKILL UI(常見檔名 qrcui.il),不然功能表不會出現。

可疑/拼錯的環境變數
setenv QRC_ENABLE_EXTRACTI t 看起來像是打錯;此變數不是標準必需的開關。錯誤或多餘的變數有時會讓 UI 判斷失敗。

建議修正步驟(tcsh/csh 範例)

請在 啟動 Virtuoso 前 重新整理你的環境(不要覆蓋 PATH,要「前置加上」):

# 必要:Quantus 安裝根目錄
setenv QRC_HOME /apps/quantus21.11

# 正確:把 Quantus 的 bin 放到 PATH 前面,但不要覆蓋原本的 PATH
if ( $?PATH ) then
  setenv PATH ${QRC_HOME}/tools/bin{QRC_HOME}/bin{PATH}
else
  setenv PATH ${QRC_HOME}/tools/bin{QRC_HOME}/bin
endif

# (可選)64 位元強制
setenv CDS_AUTO_64BIT ALL

註:不同版本的 Quantus 可執行檔可能在 ${QRC_HOME}/tools/bin 或 ${QRC_HOME}/bin,兩個都加最保險。
請把你剛才那個 QRC_ENABLE_EXTRACTI 先移除。

讓 Virtuoso 載入 Quantus UI

在你專案目錄或 home 的 .cdsinit 裡加入(會自動載入 UI 並把選單掛上去):

; ----- Load Quantus UI -----
let( (qrcui)
  qrcui = strcat( getenv("QRC_HOME") "/share/qrcui/qrcui.il" )
  when( isFile( qrcui )
        load( qrcui )
  )
)

儲存後重新啟動 Virtuoso。
成功的話,通常會在 Layout 視窗的 Tools/Launch/Parasitic Extraction 看到 Quantus / QRC(不同版位在 Tools、Launch 或右鍵選單下)。

快速自檢清單

which qrc 與 qrc -version 能跑?(確認 PATH 正確)

Virtuoso CIW 視窗啟動訊息有沒有顯示載入 qrcui.il 成功?(若找不到檔案,代表 QRC_HOME 或安裝路徑不對)

檢查 ${QRC_HOME}/share/qrcui/qrcui.il 是否存在。

License OK?(沒授權通常會在啟動或執行時報錯,但選單仍會出現)

若要檢:lmstat -a -c <你的 license 伺服器> | grep -i qrc

在 ADE/ADE Assembler 裡找不到?

從 ICADVM20.1 開始,很多流程把 PEX 整合到 ADE Flow:
在 ADE Explorer/Assembler → Setup/Outputs/Run Options 或 Parasitic Extraction/Extracted View 相關頁面,選擇 Quantus QRC 作為引擎,也能走完整流程。若 UI 沒載入,上述 .cdsinit 的做法仍然是關鍵。

版本相容性補充

ICADVM 20.1(201) ↔ Quantus 21.1x 是常見組合;正常可用。

真正不相容時,通常是「執行報錯」而不是「選單不見」。你這個症狀更像是 UI 未載入或 PATH 設定不當

小結

把 PATH 改成「前置新增」而非覆蓋、刪掉那個可疑變數、並在 .cdsinit 載入 qrcui.il,多半就會在 Layout 的選單看到 Quantus。若仍沒有,貼一下 CIW 啟動訊息(尤其是載入 qrcui.il 的訊息)和 ls ${QRC_HOME}/share/qrcui 的結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現在的問題點

PATH 被覆蓋

感谢大佬回复,我检查了一下,我的环境变量是:setenv PATH /apps/quantus21.11/bin: ${PATH},帖子里我笔误少写了后面的部分,抱歉.
我顺便检查了一下quantus安装目录,发现我的quantus没有${QRC_HOME}/share/qrcui这个目录,这个quantus是我从他人的虚拟机里拷贝过来的,会不会是本身这个quantus就不完整?所以这个quantus缺失了${QRC_HOME}/share/qrcui这个目录导致virtuoso找不到相应的quantus脚本,virtuoso layout界面自然就没有出现quantus菜单?

我打算下载一个quantus安装包从头安装一个,先对比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現在的問題點

PATH 被覆蓋

用安装包重新安装了一下quantus,layout界面有quantus菜单了。但是新安装的这个也没有/share/qrcui目录,额,奇奇怪怪,不管了,反正layout界面有quantus菜单了,提参也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