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器配置IC环境(1)——基础配置

楼主(2025-10-19):
整理了一下自己在REHL7.9中配置IC环境的过程,本帖主要讲述了系统的基础设置。
1)设置hostname
$hostnamectl set-hostname sh05
·sh05即为想要设置的hostnamehostname会用于后续的配置服务,请谨慎设置。
·在设置完成后,可通过“hostname”命令查看设置是否生效
2)设置网络
配置说明:本文所配置的虚拟机系统的网络环境为仅主机模式,其他网络模式配置类似。
$su
$gedit /etc/sysconfig/network-scripts/ifcfg-ens33
·添加/设置如下内容
TYPE=Ethernet
BOOTPROTO=static
DEFROUTE=yes
IPV4_FAILURE_FATAL=no
NAME=ens33
DEVICE=ens33
ONBOOT=yes
IPADDR=192.168.113.50
·IPADDR即为该服务器IP,设置完成后,重启网络服务
·请注意虚拟机IP的网段需要在主机网卡和虚拟机网络编辑器中进行配置,不同机器的网络环境可能不同,此处仅作参考。
$ systemctl restart network.service
·此时可通过ifconfig命令查看网络设置是否生效
3)关闭防火墙和selinux
$ systemctl status firewalld.service
·查看防火墙的运行状态
$ systemctl disable firewalld.service
$ systemctl stop firewalld.service
$ systemctl status firewalld.service
·查看防火墙是否已被关闭
$gedit /etc/selinux/config
·在该文件中修改设置项SELINUX=disabled并重启系统
$reboot
$sestatus
·当显示SELinuxstatus的状态显示未disabled时,表示selinux已被关闭
4)设置共享文件夹并挂在iso为本地镜像源
·将虚拟机关机后,点击“编辑虚拟机设置”,依次选择选项-共享文件夹-总是启用,并在下方根据提示添加主机中用于共享的文件夹目录(可设置别名)并重启系统,如下所示。

虚拟机设置共享文件夹

虚拟机设置共享文件夹

·系统启动后,编辑/etc/fstab,保证系统每次重启后都会自动挂在来自主机的共享文件
$su
$cd /mnt
$mkdir hgfs
$gedit /etc/fstab
·在文件末尾添加如下内容,保存并退出
.host:/  /mnt/hgfs   fuse.vmhgfs-fuse   defaults,allow_other,nonempty   0 0
$mount -a
·立刻使得挂载生效
·假设系统镜像存放在/mnt/hgfs/msa_v1/下(在该系统中路径),现将该镜像挂载为本地镜像源
$gedit /etc/yum.repos.d/local.repo
·新建yum文件local.repo,在文件中添加如下内容
[local]
name=local.repo
baseurl=file:///mnt/iso
enabled=1
gpgcheck=0
$mkdir -p /mnt/iso
$ mount -t iso9660 -o loop/mnt/hgfs/msa_v1/rhel-server-7.9-x86_64-dvd.iso /mnt/iso
·使用如下命令可以查看当前系统的挂载情况
$df -h
·使用如下命令查看当前可用的(本地)镜像源
$yum repolist
·当输出前文中配置好的yum源时即代表配置成功
·此外,也可尝试性地搜索或者安装一些本地源的包以验证配置的正确性

网友:
感谢分享CAD安装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