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器配置IC环境(3)——配置NIS

楼主(2025-10-19):
本贴主要讲述在RHEL7.9系统中配置NIS

·需要注意的是,一般而言,配置NIS应在完成NFS配置之后,此时作为从机的服务器的/home应该已经挂载了来自主机的/home,请在配置前通过df -h进行确认
·为方便理解,配置NIS的流程同样是主机和从机同步进行

主机

从机(可有多个)

·检查是否已安装对应的软件包,若没有安装对应的软件包则安装

$yum -y install ypserv ypbind yp-tools

·设置NIS域名及固定运行端口

$gedit /etc/sysconfig/network

·添加如下内容

NISDOMAIN=workarea

YPSERV_ARGS="-p 1011"

·此处NIS的域名被设置为workarea,设置完成后保存并退出

·设置yppasswdd在固定的端口启动

$gedit /etc/sysconfig/yppasswdd

·在文件中添加如下内容

YPPASSWDD_ARGS="--port  1012"

·保存并退出

$gedit  /etc/rc.local

·在rc.local中添加如下指令

/bin/nisdomainname  workarea

·完成后保存并退出

$authconfig-gui

·打开图形化GUI配置从机的NIS选项

·在第一个界面中选择“USE NIS”并点击“NEXT”

·在第二个界面中,在第一栏输入NIS域的名称,在第二栏输入主机的hostname或者IP(推荐),至此,从机配置结束

·修改主要配置文件/etc/ypserv.conf

$gedit /etc/ypserv.conf

·在文件中添加如下内容

127.0.0.1/255.255.255.0    : *        : *                : none

192.168.113.0/255.255.255.0   : *        : *                : none

*                                  : *              : *                : deny

·保存并退出

·配置hosts

$gedit  /etc/hosts

·在文件末尾添加如下内容

192.168.113.50  sh05

192.168.113.51  sh06

·保存并退出

·开启服务

systemctl enable  –now ypserv.service

systemctl enable  –now yppasswdd.service

·创建数据库

$/usr/lib64/yp/ypinit  -m

·输入该指令后会提示新增除主机外的服务器,若不确定,可直接Ctrl+D保存更改,按y确认并退出

·每当新增用户后,需要更新数据

$cd /var/yp

$make

·当更新提示完成后即可

·测试配置,在主机上新建账号

$useradd user02

$echo 123456 |  passwd –stdin user02

$cd /var/yp

$make

·登录至从机

$su user02

·可以正常切换账户表示配置成功,此外,也可以直接尝试在从机的登录页面登录在主机新建的账户,出现闪退表示配置存在问题,大概率是没有找到NIS域

$reboot

·重启后可直接在服务器登录界面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