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器配置IC环境(4)——配置LSF

楼主(2025-10-19):
本贴主要讲述在RHEL7.9系统中配置LSF

·在不考虑补丁文件的前提下,安装需要用到的安装包列表如下:
lsf10.1_linux2.6-glibc2.3-x86_64.tar.Z
·配置LSF不需要依赖前面的安装过程(但是建议顺序执行),在安装包就绪后可直接进行配置
·与配置NFS与NIS服务类似,LSF服务的配置也分主机和从机,过程如下。

1. 主机配置
·新建安装目录,结构如下所示
$mkdir -p /softwares/IBM_lsf/{app,install}
·假设安装包lsf10.1_x86_lnx310.tar的当前路径为/mnt/hgfs/msa_v1,将其移动到/softwares/IBM_lsf/install下
$mv /mnt/hgfs/msa_v/ lsf10.1_x86_lnx310.tar /softwares/IBM_lsf/install/
$tar xvf lsf10.1_x86_lnx310.tar
·解压会得到同名文件夹,其下包含如下所示的3个文件(夹)
lsf10.1_lnx310-lib217-x86_64.tar.Z
lsf_std_entitlement.dat
·解压lsf10.1_lsfinstall_linux_x86_64.tar得到文件夹lsf10.1_lsfinstall
$tar xvf lsf10.1_lsfinstall_linux_x86_64.tar
·在完成对安装文件的解压后,需要进行一些基础的配置工作
$ yum install -y ed       # 如果已安装,可跳过
·添加lsf管理员账户(不配置密码)
$useradd lsfadmin -u 1500(-u为可选项,不推荐)
·编辑lsf安装配置文件
$gedit /softwares/IBM_lsf/install/lsf10.1_x86_lnx310/lsf10.1_lsfinstall/install.config
·在该文件中指定如下内容
LSF_TOP="/softwares/IBM_lsf/app/lsf"
LSF_ADMINS="lsfadmin"
LSF_CLUSTER_NAME="workarea_cluster"
LSF_MASTER_LIST="sh05"
LSF_ENTITLEMENT_FILE="/softwares/IBM_lsf/install/lsf10.1_x86_lnx310/lsf_std_entitlement.dat"
LSF_TARDIR="/softwares/IBM_lsf/install/lsf10.1_x86_lnx310"
·开始执行安装步骤,确保当前所在目录为
/softwares/IBM_lsf/install/lsf10.1_x86_lnx310/lsf10.1_lsfinstall
$./lsfinstall -f install.config
·在安装过程中会有两次需要输入确认,输入“1”即可,等待安装完成
·安装完成后,需要加载环境才能使用lsf的相关指令,环境文件与前文中的安装路径有关
$cd /softwares/IBM_lsf/app/lsf/
$source profile.lsf
·如果环境中未配置RSH,需要在lsf.conf文件末尾添加LSF_RSH=ssh以使用ssh
$gedit lsf.conf
·添加如下内容
LSF_RSH=ssh
·保存并退出
$./hostsetup --top="/softwares/IBM_lsf/app/lsf/" --boot="y"      #设置服务开机自启动
$lsfstartup    #在所有节点上启动
·接下来是一些常用命令
$systemctl status lsfd.service        #查看服务是否存在
$bhosts      #查看节点启动状态
$lsf_daemons status      #查看当前节点启动状态

2. 从机配置

从机

·配置从机时依然需要更改主机的部分配置

·在主机上的配置文件中添加从机的信息

$cd /softwares/IBM_lsf/app/lsf/conf

$gedit lsf.cluster.workarea_cluster

·仿照文件中sh05的配置语句,在文件末尾添加如下内容

sh06      !         !          1           ()

#允许的话,直接读取sh05(即主机)的配置行,并保证最后的括号内容为空

$lsadmin  reconfig        #重新拉取配置服务

$badmin  mbdrestart        #重启mbatchd服务

主机配置部分

·由于从机并没有安装LSF软件,无相应的环境,无法运行指令,在目前的安装环境中,需要主机(sh05)将/softwares目录共享至从机的/softwares目录

$gedit  /etc/exports

·在文件中添加如下内容

/softwares  *(rw,sync,no_root_squash)

·保存并退出

$exports  -arv        #查看当前共享状态

·至此,主机部分已配置完成

·编辑auto.nfs文件,添加来自主机的/software共享目录并挂载

$gedit  /etc/auto.nfs

·添加如下内容

/softwares  -fstype=nfs,rw,sync,soft 192.168.113.50:/softwares

·保存并退出,重启autofs.service

$systemctl  restart autofs.service

$df -h       # 查看是否挂载成功

从机配置部分

·拉取,启动服务

$lsadmin  limstartup

$lsadmin  resstartup

$badmin hstartu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