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ocky8.10运行EDA软件问题汇总

楼主(2025-10-19):
本帖总结了在Rocky8.10系统中运行EDA软件碰到的问题及解决办法

1.      在terminal拷贝粘贴,多了0~与1~字符,即复制内容“xxx”,粘贴出来是“0~xxx1~”
在出现此问题的terminal执行:printf "\e[?2004l",问题解决。
2.      启动INNOVUS提示:
**ERROR: (IMPOAX-8053):  Could not open shared librarylibinnovusoax22.so : libnsl.so.1: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or directory.
**ERROR: (IMPOAX-8053):  Could not open shared library libcdsSkillPcell.so :libnsl.so.1: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此错误是由于缺少库,使用root账户执行安装:yum -y install libnsl*,重新启动INNOVUS,问题解决。
3.      启动virtuoso提示:
WARNING This OS does not appear to be a Cadencesupported Linux configuration.
2025/09/30 11:32:16 For more info, please runCheckSysConf in <cdsRoot/tools.lnx86/bin/checkSysConf <productId>
在命令行执行:setenv W3264_NO_HOST_CHECK1,重启virtuoso,提示语句消失,问题解决。
4.      启动calibre提示:
Invalid operating system environment, VENDOR=unknown OSVERSION=8
在命令行执行:setenvUSE_CALIBRE_VCO aoi,重启calibre,问题解决。
5.      启动pt_shell缓慢:
一般是由于/etc/resolv.conf中记录了一些DNS信息导致启动缓慢
vim /etc/resolv.conf
注释掉已经记录的DNS信息,有几条注释几条,重启pt_shell,问题解决
6.      启动icc2_shell时报错
/apps/synopsys/icc2-2017.09/N-2017.09-SP6/linux64/nwtn/bin/../shlib/libz.so.1:version `ZLIB_1.2.9' not found (required by /lib64/libpng16.so.16
需前往网站https://zlib.net/下载,下载完成后上传至服务器解压安装
tar xvf zlib-1.3.1.tar.gz
cd zlib-1.3.1
# 开始编译和安装
./configure
make & make install
此时需要根据软件的报错位置创建软链接,根据报错可以发现出错的位置为/apps/synopsys/icc2-2017.09/N-2017.09-SP6/linux64/nwtn/bin/../shlib/libz.so.1
因此在该目录下创建软链接
ln -s -f /usr/lib/libz.so.1.2.11/apps/synopsys/icc2-2017.09/N-2017.09-SP6/linux64/nwtn/shlib/libz.so.1
重启icc2_shell,问题解决。
注意:华大九天旗下的skipper和xtop均会出现此问题,解决方式一致,在出问题的软件路径下创建软链接指向/usr/lib/libz.so.1.2.11即可,后续不再赘述。
备注:
ln -s -f /usr/lib/libz.so.1.2.11/eda/empyrean/icexplorer-xtop-2019.06.dev70730-Linux-x86_64-20200203/lib/libz.so.1
ln -s -f /usr/lib/libz.so.1.2.11/eda/empyrean/skipper_2019.06.sp2/tools/skipper/platform/linux26-x86_64/lib/libz.so.1
7.      启动calibre时报错calibre -gui
Invalid operating system environment, VENDOR=unknown OSVERSION=8
在命令行输入setenvUSE_CALIBRE_VCO aoi,再重启calibre,问题解决。
8.      启动xtop时报错
/eda/empyrean/icexplorer-xtop-2019.06.dev70730-Linux-x86_64-20200203/bin/icexplorer-xtop_exe:/eda/empyrean/icexplorer-xtop-2019.06.dev70730-Linux-x86_64-20200203/lib/libstdc++.so.6:version `CXXABI_1.3.8' not found (required by /lib64/libGLU.so.1)
/eda/empyrean/icexplorer-xtop-2019.06.dev70730-Linux-x86_64-20200203/bin/icexplorer-xtop_exe:/eda/empyrean/icexplorer-xtop-2019.06.dev70730-Linux-x86_64-20200203/lib/libstdc++.so.6:version `CXXABI_1.3.9' not found (required by /lib64/libGLU.so.1)
出现此报错时,先使用下列命令排查,查看输出
strings /usr/lib/libstdc++.so.6 | grep 'CXXABI'
对于本系统(RockyLinux8.10),有以下输出:
CXXABI_1.3
CXXABI_1.3.1
CXXABI_1.3.2
CXXABI_1.3.3
CXXABI_1.3.4
CXXABI_1.3.5
CXXABI_1.3.6
CXXABI_1.3.7
CXXABI_1.3.8
CXXABI_1.3.9
CXXABI_1.3.10
CXXABI_1.3.11
CXXABI_TM_1
CXXABI_FLOAT128
可以看到有软件需要的版本,只是软件没有识别,现在前往报错的路径下查看libstdc++.so.6对应的CXXABI版本
CXXABI_1.3
CXXABI_1.3.1
CXXABI_1.3.2
CXXABI_1.3.3
CXXABI_1.3.4
CXXABI_1.3.5
CXXABI_1.3.6
CXXABI_1.3.7
CXXABI_TM_1
可以看到xtop并没有调用系统的libstdc++.so.6,而其安装目录下的libstdc++.so.6的CXXABI版本太低,因此考虑
mv libstdc++.so.6 libstdc++.so.6.old
ln -s /usr/lib64/libstdc++.so.6.0.25 libstdc++.so.6
重启xtop,问题解决。
注意:华大九天旗下的skipper也有类似的问题,解决方式完全一致,即前往软件的lib路径下,重命名原有的libstdc++.so.6,再新建指向/usr/lib64/libstdc++.so.6.0.25的软链接,此种方式只适用于服务器上存在高版本的libstdc++.so.6.0.25。

网友A:
楼主有试过Rocky9.6么

网友:
从探索到坚持,从坚持到放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试过Rocky9.6么

没有,这个版本太新了吧

网友:
多谢分享,现在一直用其他人分享的centos7.9的虚拟机,导致很多新版软件都安装不上,比如IC251/Calibre2025等,一直想自己弄一个新版本的虚拟机,自己太弱了,不太会安装软件,如果能得到一个安装好的虚拟机最好了

网友B:
在rocky8.10上面启动fc_shell后,没有办法用tab键自动补全,有遇到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rocky8.10上面启动fc_shell后,没有办法用tab键自动补全,有遇到的么?

我们这里应该是没有这个软件,fc_shell补不全,打全了也提示命令不存在,没办法自动补全一般是软件的/bin或者什么路径没有加到PATH里,你可以按照这个思路排查一下。